用CAD怎么画装配图?平时都是用Solidworks

楼主(2011-04-27):
平时都是用Solidworks画图,没用过CAD画装配图。想请教各位高手,怎么用CAD画装配图?最好能说详细一点。

网友:
把一个个零件图画好后堆在一起。但不知这方法好不好。

网友:
晕,你难了。。你去用solidworks画好,做成工程图,看不清的用剖视,然后再用CAD重新画下,多练练就可以了,主要还是你经验不够,,用CAD画的时候把线换点颜色就可以了。装的时候就会出现挡住多余颜色的线,直接删就可以了。

网友:
CAD用 图层画,一种图层一种颜色,用不着的可以关掉,多接触下就明白了

网友:
不知道将SW 中的工程图导入到CAD中后,各种线在分图层时有没有什么技巧?

网友:
你还用SW的话,用CAD画三维我认为没必要,你可以将SW的工程图转成CAD档的。

楼主:
你还用SW的话,用CAD画三维我认为没必要,你可以将SW的工程图转成CAD档的。
-------------------------------------------------------------------------------------------------------
有时候客户给的是CAD图档,只需要在CAD图档里做下小的修改。在CAD里修改,我不熟悉,没有多大把握。要是把他们都转成3D,再修改,时间来不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简单的CAD画法还是很好学的,如果你不会,肯定得用心学一下了,如果在CAD里改立体图(也就是所谓的轴侧图),就要看你机械制图的功底了。

网友:
我感觉也是用UG画好以后往外导入CAD 更好。。。

网友B:
W我都是用CAD直接画装配图!

网友(2012-05-18):
看什么图,有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W我都是用CAD直接画装配图!

同样,公司不用三维.........无用武之地

网友C:
单个零件图做成块,一个个摆起来,注意视图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个零件图做成块,一个个摆起来,注意视图方向

这样最方便

网友:
一个一个画呗,有什么办法,既然你已用好了SW,不明白还有什么必要用ACAD,SW的装配图很不错了,用ACAD画没有捷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