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的 轴向串动比较大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4-27):
电机开起来轴一直处于轴向来回串动。该怎么排查解决呢?

网友:
请问电机是多大?轴向窜动间隙是多少?你的电机轴或是轴承端盖有没有经过后加工。有后加工的情况尺寸是不是精确?

网友:
负载情况下?

网友:
电机主轴上有两个轴承,建议首先检查轴承的轴向定位是否有问题。

网友(2011-07-11):
楼主.我上人认为你没有讲得很清楚.一是什么情况下开起来就有,空载还是负载 的轴向走动
                               二是轴承的型号是什么类型的.是不是可以调整的.如是圆锥类型是不是没有调好.

网友:
你所说的是电机里面的轴,还是装在穿过电机的那跟横轴?

网友(2011-12-10):
1、检查轴承是否损坏。
2、检查轴承内套和轴之间的配合是否合适。
3、检查轴承外套和电机端盖之间的配合是否合适。
4、检查轴承安装是否到位。
5、检查轴承压盖和轴承之间的配合是否合适。

网友:
如果按照8楼的方法做到啦估计毛病就好了。

网友:
赞同5楼的说法,同时也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