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龙门铣床工作台导轨用什么形式好

楼主(2011-04-27):
如题,是矩形导轨好还是平—V导轨好?注:导轨是静压形式。

网友:
龙门铣属于重型设备,一般都选矩形导轨,制造简单,承载力高。平-V导轨一般在普车上使用。

网友:
如果一般搞搞就选矩形导轨,工艺上能满足就采用一平一V,如果再高级就双V。导轨之间的差别就是直线度,平面度和园柱度。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侠,平—V导向性好,不过不如矩形好加工

网友:
同意楼上两位的说明。。。。。。

老鹰 -10

网友:
要选用闭式导轨,否则你会后悔的

网友:
导轨有多种,各有区别,我认为
静压——用于重型机床
矩形滑轨——用于轻型机床
V型——用的较少,难加工
线轨——中型机床,易于加工装配且调整容易

网友:
THK的SHS型号SHS45以上

网友(2011-05-27):
怎么不考虑一下滚柱型的滚动直线导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是矩形了 德国的基本都是

网友:
各有所长,按实际工作须要设计.宝马车虽好,它能下田做事吗?

网友:
V型导轨在龙门铣镗床上已经很少用了

网友:
我们的那台龙门铣是平—V导轨,

网友(2013-08-07):
你看下这个是否对你有帮助!有问题可联系我!免贵姓吴   扣扣:  2721378738  TEL:18678343780

网友:
你看下这个对你是否有帮助

网友:
用直线轨,机加、装配都省事些,液压系统也简单!
用静压导轨还是选用闭式静压的好,机床加工质量高!

网友:
方案很多,看客户的工艺要求,成本也是关键

网友:
重型用一平一v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