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e实体延伸相交

楼主(2011-04-27):
我想做如下一个零件

目前做到这里

我想知道如何才能把两个实体融合起来?对应的操作方法是什么。钻研了很久都没解决,找的书上也没有。

网友:
土办法,直接拉伸长一点,再用旋转去除材料

网友:
拉伸到曲面。

网友:
这个是方法问题,你可以先做右边的一部分,再旋转去除嘛

网友:
先选右侧特征中准备延长的面,在到编辑菜单中选择'曲面延伸'
在下面的仪表盘里有一个叫'延伸到曲面',还是曲面替换的选项来着,(记不太清了抱歉)
你试下看看

网友:
基本上有两种方法:
1、可以新建基准平面拉出来再切。
2、做成两个零件去装配,在进行布尔运算。

网友:
是的,拉伸的时候选择拉伸到曲面就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给位!

网友:
把两个特征都画出来,保存,然后再装配,并用布尔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