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0的内螺纹,比较合理的速度是多少?

楼主(2011-04-27):
一个难题,请教各位老师了。谢谢!
M30的内螺纹,比较合理的速度是多少?没有3.5——5的刀片,用0.5——3的刀尖比较小,干了几件不太理想。没干几个就完蛋了。

网友:
你加工的是啥材料,铸钢?铸铁?还是有色金属?

网友:
==又见40CrNiMoA。在40cr基础上演变的优质合金钢。以楼主的图纸来看,抗拉强度应在在1200-1400N/mm2之间。还是大螺纹。用丝锥攻难度不小。楼主用螺纹铣刀还是不错的选择。攻丝速度控制在5米以下,螺纹铣速度300米以下,进给量0.10左右。(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师指导!不过我们这的条件有限,可能是刀杆原因刀片的选择有点问题。

网友:
刀杆可以选粗点的,刚性会好点。
参数看片选型

网友:
你又没说螺距,没办法,只能再加几个字了。

楼主:
  M30的标准粗牙螺纹:M30X3.5

网友:
可以用16ir3.5iso的螺纹刀片,刀杆20粗的,

网友:
你的这种材料和HRC40这么高的硬度,对你的刀片的要求挺高的,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刀片?哪家的?机床转速是不能太高的,要刀具寿命和效率并存的话转速大概在200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千木的刀具 ,转速就是高了些320左右。像涂层刀片每分钟多少米,才能极大的发挥刀具与机床的效率。刀具寿命与效益并存?(常见材料)

网友C:
首先刀片型号就选错了,16NR AG60的最大螺距只能车到3.0mm.建议选用22尺寸系列螺纹刀片,且刀尖带断屑槽.
株洲钻石型号为:RT22.01N-N60P(加工内螺纹解决排屑问题最重要,屑一但缠在刀尖上再好的刀片也会坏掉)
刀杆强度要够----20的刀杆悬伸刚好够车就行(要预留一定的排屑空间).
工件转速可以参照刀片切削线速度,株洲钻石YBG201加工P类材料为200M/MIN,实际使用时可以适当降低些100---150m/Min.

N60可加工螺距为3.5-5.0

网友:
按M30的螺纹,楼主320转应该不高才对,相对还有点低.
切削线速度100 m/Min 那么转速=100*100/3.14/工件直径D
照算应该可用到800转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先刀片型号就选错了,16NR AG60的最大螺距只能车到3.0mm.建议选用22尺寸系列螺纹刀片,且刀尖带断屑槽.
株 ...

刀杆的确选的小了。但速度老兄说的可就太理论了,向楼主的这种材料线速度一般能到60m已经是很不错了,再加上调质到HRC40左右,至少比常用的P类材料速度要降一半才行。同样你我的参数,你可以让楼主都试试然后把结果告诉大家,我估计以你的参数3-5个工件刀头就废了!

网友(点评):
所以才叫站着说话不腰疼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谢谢你,材料就是硬了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刀杆的确选的小了。但速度老兄说的可就太理论了,向楼主的这种材料线速度一般能到60m已经是很不错了,再加 ...

对不起我错了,我不知产品在加工螺纹前硬度有40HRC左右,还请大侠告诉什么样的螺纹刀片一个刀头能加工200PCS(M30*3.5内螺纹材料硬度40HRC)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谢谢你,材料就是硬了些。

硬度40HRC的材料M30*3.5的内螺纹,楼主用这位大侠的参数加工看看一个刀尖能不能加工200PCS.

我提供的参数为热处理前加工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