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长轴车削加工,如何减弱震动?

楼主(2011-04-27):
最近在一机械厂实习,由于是专门搞液压设备的厂,我分的床子又是那种10米的大车床,每天车的都是多长的长轴,其实车还是简单,唯一怕的就是它要弹,震动太厉害了,刚开始去的时候都不知道咋办,就傻在那里了,一弹起来多吓人,幸好有师傅在,师傅都是干了差不多20年了,在那个床子上。

有啥子办法能减弱震动的办法?

谢谢各位高手了。

网友:
有中心架,或跟刀架吗?

网友:
惭愧,还没干过10的长轴

网友:
加工细长轴如果零件本身弯曲太厉害时,必须矫正。车速不可太快,走刀量要适中。太长的工件现在中间架设中心架,然后用跟刀架,中心架和跟刀架的支撑力度要适中。

网友:
车长轴 磨刀是关键 刀太利要震刀  刀太钝 出屑又不好  还有一个小窍门  就是刀装的时候比中心高一点

网友(点评):
说得很有道理,还加一点刀具角度很关键。

网友:
不知道你们那里的要求高吗?你们那里干轴这么多年,老师傅们没有细长轴的加工技术指导书吗?十米长的轴,粗车时算好加工量,我们都是加个套筒,套筒外找正用中心架,要不变形太厉害,先粗车。出中心架时,最好用鸭嘴尖刀,能减少共振,转速和进给量要适中,自己可以试着慢慢调节。

网友:
谢谢各位的谈论,今天又学到了。

网友:
新人来学习了!各位师傅多多指教

网友:
前一段时间我也在车长工件的,六米多长,没办法的时候多装个中心架啊。当然外面要加套校圆的。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们这床子上跟刀架都是两个,一个是带滚轮的,一个是带有套筒的。。麻烦啊。一遇到刚性不好的就不好车。师傅说过关键还是在那个用套筒的中心架上面。间隙一定点合适,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刀具角度在那个范围内比较好呢?

网友:
真是学习了,还没车过那么长的呢

网友:
没有考虑反向车削?

网友:
增加支架,,,,,,,,,,,,,,

网友:
师傅没交你止震刀的磨法吗?

网友:
最不喜欢楼上这种反问句式的回答。

网友:
受益匪浅 ~~~~~~~~~~~~~~~

网友:
只是见过这么长的活件,就是没有亲自加工过,惭愧开学习学习

网友:
用中心架和跟刀架啊!

网友(2012-05-03):
是,我们加工了10米的,很慢的,要加工好

网友(2014-11-18):
补充一点,跟刀架上应该有个弹簧顶柱,调节一下弹簧力的大小对震动也会有影响。另外转速与进给速度的合理搭配对震动也有影响。至于多少合适只有多实践了才知道。

网友:
用中心架和跟刀架,毛车的时候刀具角度20度差不多,还有转速和走刀的速度要控制好,可以适当的把走刀的速度放快的

网友(2015-11-18):
防震刀是怎么磨的???

网友:
同求防震刀的磨法????

网友:
中心孔一定要修准,双顶尖+中心架装夹,加工时走刀量要小,转速要慢。

网友:
如果不是很长的话,抗震可以用木块,手拿放在工件上,稍微用力压,力不能太大;   其他的,刀具刃磨,刀高都有技巧

网友:
最笨的就是不断变换进给和吃刀量!如果有辅助支撑那就不用说了!

网友:
十米、、、、真心想见见、、、让上个图就太好了,互相学习交流

网友:
你这个10m长确实长了点,我这里最长的也就1.8m,基本都是跟刀架和中心架,但是不知道你的要求精度高不高?

网友:
我觉得这样看轴的精度吧?
即使上跟刀架也会耍圈的,只是多少问题。
精度高一点的建议还是直接磨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