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45的折弯成形问题

楼主(2011-04-27):
如图,材料为Q345,用150吨压力机压成型时,材料的回弹系数怎么确定?是热弯还是直接冷压?
工件展开尺寸是多少?怎么计算?
制作压弯模具时应注意什么?
各位行家,请赐教,不甚感激。

网友:
好象不难就是看不清楚。系数按90度折弯的比列算。

网友:
牌号: Q345(旧牌号16Mn)
质量等级: A
屈服点σs/MPa,≥|厚度(直径,边长)/mm|≤16: 345
屈服点σs/MPa,≥|厚度(直径,边长)/mm|>16~35: 325
屈服点σs/MPa,≥|厚度(直径,边长)/mm|>35~50: 295
屈服点σs/MPa,≥|厚度(直径,边长)/mm|>50~100: 275
抗拉强度σb/MPa: 470~630
伸长率δ5(%)≥: 21
冲击吸收功AKV(纵向)/J,≥|+20℃:
冲击吸收功AKV(纵向)/J,≥|0℃:
冲击吸收功AKV(纵向)/J,≥|-20℃:
冲击吸收功AKV(纵向)/J,≥|-40℃:
180°弯曲试验,d=弯心直径,a=试样厚度(直径)|钢材厚度(直径)/mm|≤16: d=2a
180°弯曲试验,d=弯心直径,a=试样厚度(直径)|钢材厚度(直径)/mm|>16~100: d=3a

网友:
没加工过这种材料,以上供参考,

网友:
我已在群中帮你宣传了。。。期待结果吧。119720593

网友:
Q345这种材料,不同的批次,回弹系数会有一些不同,因此凹模要做成可调的,我公司做过Q235的材料,就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我公司是直接冷压。如果是热弯的话,不知道情况怎样。

网友:
学习学习。虽然不懂。。

网友:
我们算展开是用材料中径

网友:
钣金的东西还没见识过呢,学习学习。

网友:
冷弯应该可以,回弹较难控制,应做成可调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

网友(2011-08-04):
做一次成型模。  可以提供。。。。。。。。。。。。。。

网友:
只有实验, 就是算出反弹模量也是不准确的

网友:
这个东东还是比较好搞的啊,小东西。

网友:
直接在折弯机上折不就OK了。

网友:
热压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