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用SW感觉画零件不错,不知道如何进行设计?

楼主(2011-04-27):
大概是用CAXA习惯了,初用SW感觉画零件不错,但不知道该如何用SW来进行设计,根本就不知道该如何开始。哪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买一本书,按照实例讲解画,肯定是得多练习才行,如果有同事或朋友在旁边指点的话,会进步得更快。

网友:
我最先用的时候就是看软件帮助里面的指导教程,全部过了一遍,感觉蛮好的,你也可以试试。稍复杂的问题,遇到了再慢慢研究,一般来说是不成问题的。

网友:
设计好像与你使用的软件没有太大关系吧,设计是你的知识和经验的一个总结,在合理的使用各种零件将其组合,并能实现你要实现的目的,而这些个软件不过是你画零件图的一个工具而以,说白了,没了软件你用手绘照样可以将零件画出来并进行加工组装。所以老听别人说,用这个软件怎么进行设计就不明白所谓的设计是什么?画图的顺序?组装的样式?不太明白(个人想法,胡乱猜想)

网友:
可以自顶向下从装配体开始,也可以从零件开始,或两种交替进行

网友:
把里面自带的教程做一次!

网友:
软件自带的帮助很强大,里面有详尽的教程。当然很多经验性的技巧要靠平时积累

网友:
熟能生巧,多用,遇到不会的一定要想办法弄清楚。

网友:
同样的问题 自上而下的方式是不是在同一个窗口边画零件边装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