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性攻丝

楼主(2011-04-28):
设定参数实现刚性攻丝

    一般都是根据所选用的丝锥和工艺要求 , 在加工程序中编入一个主轴转速和正 /反转指令 , 然后再编人 G84G74 固定循环 , 在固定循环中给出有关的数据 , 其中 Z 轴的进给速度是根据 F =丝锥螺距×主轴转速得出 , 这样才能加工出需要的螺孔来。虽然从表面上看主轴转速与进给速度是根据螺距配合运行的, 但是主轴的转动角度是不受控的 , 而且主轴的角度位置与 Z 轴的进给没有任何同步关系 , 仅仅依靠恒定的主轴转速与进给速度的配合是不够的。主轴的转速在攻丝的过程中需要经历一个停止
-正转

停止

反转

停止的过程 , 主轴要加速-制动-加速-制动 , 再加上在切削过程中由于工件材质的不均匀 , 主轴负载波动都会使主轴速度不可能恒定不变。对于进给 Z , 它的进给速度和主轴也是相似的 , 速度不会恒定 , 所以两者不可能配合得天衣无缝。这也就是当采用这种方式攻丝时 , 必须配用带有弹簧伸缩装置的夹头 , 用它来补偿 Z 轴进给与
主轴转角运动产生的螺距误差。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上述攻丝过程 , 就会明显地看到 , 当攻丝到底 ,Z 轴停止了而主轴没有立即停住 ( 惯量 ), 攻丝弹簧夹头被压缩一段距离 , 而当 Z 轴反向进给时 , 主轴正在加速 , 弹簧夹头被拉
, 这种补偿弥补了控制方式不足造成的缺陷 , 完成了攻丝的加工。对于精度要求不高的螺纹孔用这种方法加工
尚可以满足要求 , 但对于螺纹精度要求较高 ,6H 或以上的螺纹以及被加工件的材质较软 ( 铜或铝 ) , 螺纹精度将
不能得到保证。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 , 当攻丝时主轴转速越高 ,Z 轴进给与螺距累积量之间的误差就越大 , 弹簧
夹头的伸缩范围也必须足够大 , 由于夹头机械结构的限制 , 用这种方式攻丝时 , 主轴转速只能限制在 600r/min
下。

网友:
不错的讲解,学习下。。。。。。

网友A:
G98状态F =丝锥螺距×主轴转速  G99状态下  G84后面的F 直接以螺距标注 一般都以每转进给的方式  另外主轴正反转与刀塔是联动的不会产生时间差   如果你丝锥中心与螺纹底孔一致而加工出来的工件螺纹不良 排除丝锥不良的可能性  G84我记得是可以进行螺距补偿的  具体的话很久不用  差不多 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98状态F =丝锥螺距×主轴转速  G99状态下  G84后面的F 直接以螺距标注 一般都以每转进给的方式  另外主轴正 ...

G98和G99不是返回不返回初始点的指令吗,G84后F为何会有差异呢?

网友:
G98每分钟进给  G99每转进给  大哥阿拉服了侬

网友:
G84攻丝后退时不反转怎么办 ~!~!~!~!需要该那个参数!~!~

网友B:
不同意楼主的说法。楼主说的并不是刚性攻丝。采用伸缩弹簧夹套还叫刚性攻丝么?楼主说的应该是一般攻丝不弊端,还有下文。单纯的介绍这么一段,不正确。刚性攻丝是在楼主说的这种普通攻丝方式的主轴上安装位置编码器来精确控制转速与进给。楼主倒应该把标题改成柔性/浮动攻丝。

网友(点评):
怎么确定自己的床子是否配置主轴位置编码器?看是否带C轴还是别的方法

网友(2013-12-12):
这 也得 看 什么 机床
我们这 进口  钻攻中心
G77 最高  S=6000

网友:
这是非刚性攻丝,我经常用,西门子系统是CYCLE 840这个指令。刚性要用到主轴编码器,精度不高的一般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同意楼主的说法。楼主说的并不是刚性攻丝。采用伸缩弹簧夹套还叫刚性攻丝么?楼主说的应该是一般攻丝不弊 ...

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