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铁座椅椅面,要多大的机器折弯?

楼主(2011-04-28):
这个零件折弯要多大的机器?
求高手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这个用折弯机不好做吧,觉得应该做个模具用压力机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折弯机不好做吧,觉得应该做个模具用压力机压

那大概要多少吨的压力机?

网友:
哦。没注意看你的长度,2640这么长的东西,不能用压力机,我以为是600来宽的一个一个单坐椅。你这个花纹板是什么?是板材上面凸出来的防滑板?还板材上冲的孔?我看这类坐椅都是冲的孔啊?
没做过这个东西,但我想,如果用折弯机的话,3米2的折弯机喉口那里好像有干涉。吨位上凭感觉如果分5次成型的话,200吨的应该够用了(没仔细计算),需要用5套模具。比较难弄的是那个R300和R90,这2个弯我不知道在折弯机上用圆刀是否能实现。
针对这个产品,建议还是先做好工艺,小批量生产和大批量生产,方法很不同。。。小批量,要求不高的情况下,甚至可以用数控折弯机一点一点的把这些圆弧出来,但效率就很低了,而且效果也不好,会有很多形小的折痕。中批量生产的话,可以用大型折弯机+专用每个圆弧的刀具去做。大批量的话,建议去做专机或者冷轧滚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折,没有问题,中间的那两个正反圆弧最好开模,其他的地方没什么难度,折的时假先折两头,然后弄中间的,我们厂里用4米长的折弯机折过3MM的铝板,形状和这种差不多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们的厂在哪里?对外加工吗,我们公司这批座椅正在找外协单位,能否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们的这批座椅量大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批有20列车800多套座椅

网友:
有很多做这种椅子的厂家,医院的候诊椅、机场的候机大厅、火车站候车室都是这种椅子,我过几天去原来的单位给你问一下,不知道你们公司在哪里

网友:
我们是江苏通润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希望能和你合作,联系电话0512-52343719,或是手机15806233927,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我们公司在浙江义乌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网址是阿里巴巴的,你看看有没有离你近的,你去考察一下,或者跟他们联系,我原来的厂里也是在这上面找的
http://www.alibaba.com/trade/search?SearchText=waiting+chair&Country=&IndexArea=product_en&fsb=y

网友:
可以折呀,我公司就能折出来
我公司在东莞,可以多联系,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