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表面如何去除氧化层?

楼主(2011-04-28):
最近公司进了一批原平板,打算作为大模板面板,但是这批板表面有较硬的氧化层,是那种炼钢产生的氧化层,和钢板紧密连接,致使钢板表面不平,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去除这样的氧化层呀?还有就是原平板是不是表面都会有这样的氧化层?

谢谢了!

网友:
喷砂抛丸处理!!!!!!!!!!!!!!

网友:
先局部打磨后整体扫一下,达到颜色一致,喷砂或许也可以吧,先用三氧化二铝局部喷氧化层厚的地方,然后整体扫一边,最后喷二氧化硅玻璃珠

网友:
也可以泡酸处理的。。。。。。

网友:
如果是考虑成本的话,用什么方法比较好一点呢?说的都有道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酸洗去除氧化层,喷涂厂可以做

楼主:
谢谢朋友们,如果喷砂抛丸我们这达不到Sa3,顶多Sa2.5,这样就会有麻面呀!如何处理?还有酸洗,酸洗后,氧化层除掉,会不会影响钢材本身的表面呢?

网友:
抛丸,正确使用操作不会影响机械性能。

热板本来表面质量差,并非完全是抛丸的原因

网友(2011-07-05):
先碱咬一下,再酸洗,一般表面处理厂都可以做,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