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液压系统使用什么介质好呢?

楼主(2011-04-28):
有使用过高温液压系统的工程师吗?系统温度要求超过摄氏120度。对于工作压力要求不高。小于3MPA.这样的系统使用什么介质好呢?

网友:
使用抗燃液压油液油。
法国CONDAT的油适用于你这种工况。
可咨询021-5081 4933

网友:
我朋友在火电站做液压,据说里面的液压油全部是磷酸酯。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支持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BETTER耐高温型液压油

网友:
高标号的高燃点齿轮油应该可以。如220#燃点在300度左右、

网友:
我们用的是水乙二醇

楼主:
一般钢厂液压系统多半都是使用水乙二醇。但是它的工作温度一般都是不会超过摄氏100°。我们这个是必须把介质加热到摄氏120°才开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