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泵可以修复吗

楼主(2011-04-28):
本人有多台内漏严重的CBG2063齿轮泵,不知道能不能修复了,希望有明白的给指点一下

网友:
看你的损坏程度了,要是零件有点蚀什么的,你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
漏油了,就要查清问题所在,再想解决办法。

网友:
你的泵都是出现漏油的现象是吧.   建议拆一个看看...内壁有没有磨损!如有的话  试试换换外壳...看看效果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泵拆开后齿轮边上有俩个镀铜的板有磨损,不知道有没有卖配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齿轮泵主要是端面泄露,浮动侧板磨损更会加剧泄露,但是间隙还是必须要的
双金属侧板磨损了,可以更换。但是看你有多少台泵需要修复,一两台泵的话就不划算了,做几件侧板也没人愿意呀

我以前做过侧板,批量的,做了几十万片了,各种各样的都有
最好做完后在涂层,其耐磨也能提高

网友:
镀铜的板有磨损??  是不是这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侧板磨损都在靠近齿轮端面的那一侧

网友:
靠近齿轮端面的那一侧  要是轻微的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啊
   你能不能拆出一个   挂上来看看啊  像我这样照下来 摆上来看看啊
这样的话  我相信更多的师傅(不说专家..我眼里的“专家” 都是不好的代名词)会建议你怎么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种,主要是靠齿轮处

网友:
是这里??  要是是的话   建议更换试试...  效果好的话  其他的也可一并更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