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与数控车床的F值的区别

楼主(2011-04-28):
加工中心与数控车床的F值的区别,请各位抽空讨论一下。

网友:
相对进给量,车床X轴一般为直径,分每转进给量与每分钟进给量。加工中心的全部是每分钟实际进给量。

网友:
不明白,学习下。。。。。。

网友:
车是每转进给  铣是每分钟进给  不过不一定  可以改的  系统默认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