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型数车加工六角的个人见解

楼主(2011-04-28):
首先我这个方法加工出来的外多边形只是形似 边其实不是很平整 带点圆弧  文化有限 讲解有难度  我就以对边20的六角为例题吧  六角长度10

%0001
M3S800;
T0101;
G99G54G0X30.Z1.;
#101=0;
M98 P0800 L110;
#101=#101+60;
IF【 #101EQ360】 END;
G30U0W0;
M30;

%0800
G32X20.F10.Q#101;
G32W-0.1F0.6;
G0U10;
W0.2;
M99;

子程序中第二个G32的F除以W的负方向值等于你车的多边形的边数
#101的变量也是360除以多边形的边数
不足之处 高手指正

谨以此文答      2010dengkai

网友:
新手来看看~研究研究!希望不是错的。

网友:
经济型数车也能使用宏程序编程?还能加工多边形?学习了

网友:
把你这程序改改也能车这个件了。

楼主:
这个就难度大了,呵呵!我这个程序只能保证形似,走的是歪路,不能保证你那个圆弧公差!望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就难度大了,呵呵!我这个程序只能保证形似,走的是歪路,不能保证你那个圆弧公差!望指点一二!

我给你一个程序看看,看你能悟出其中道理不?

网友(点评):
友好交流第一步

网友(点评):
可否把这个程序具体车出来的东西发个大家看看啊

网友(点评):
行为艺术,真正量产,那得多少刀具费用!F1570,再乘10转,是多少呀,是15700,,自己看看机床在G0快速定位时速度才多少,正常在硬轨的,最高也就7000,,线轨了也就12000,你来个15700,中高档的机床,早报警了!

网友(点评):
黄海是我,你知道这是什么机器的程序吗?看来你见识可能也达到,国产机这程序可能是你说的结果。只能说数控的景界你还是没达到,为什么中国的技术总落后于外国,该反省了,因差的是一种精神,该去看看别国的技术。

网友(点评):
图里的程序是不是那个U#100 应该是X#100????????要不循环两下就到直径150 还有五角星的边不是从X小到大 再大到小的么 一条边走的相当于十分之一圆周长在这个红宏里根本没有显示

网友:
  加工的零件如果长的话,会不会出现在螺旋状!!呵呵看你的程序像是在撞刀。

网友:
看不懂!飘过!。。。。

网友:
不会吧,这个也能加工,学习了

网友:
李宁!!!!!!!!!!但是我们只能把这个作为一种尝试或者研究,如果是真的在现实生产中做产品的话,绝对不能专业搞的!!!

网友:
老外的东西就是牛叉 国产的没法比

网友:
没看明白,不评论的好

网友(2011-06-01):
车六角有专门加工的车角机。比数控车要快。精度好。

网友:
不是一般 的经济车可以加工的

网友(点评):
你到数控达人培训一下便知能不能车了。

网友:
使用6W的经济型数控车床!

网友:
子程序中第二个G32的F除以W的负方向值等于你车的多边形的边数
这句话 没有搞懂,是说的用螺距分度??请指点

网友:
2010dengkai ,你发那5星宏 ,我看明白了,点对点按圆弧路径瞬车,不过这种极端环境,你Z 进给0。1会不会多了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办法 机床限制  我们厂的机床 最低只能打到50转  在低主轴就不转了

网友:
厉害
学习了     改天我也去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