铆焊,请教焊条和焊丝的问题

楼主(2011-04-28):
各位大侠们,我是不懂铆焊,我就问一下,用焊条J506或用气体保护焊(SM-70焊丝)焊Q345-E+Q235-A这两种钢材焊接哪个效果好,这两种钢材是应用在吊具上的。

楼主:
楼主给解决一下呀,谢谢了。

楼主:
各位高手,请帮忙呀,谢谢了。

楼主:
这个问题是不是很低级呀,都不回答呀。

网友:
我只能告诉你焊接Q345E用的焊条牌号是J507RH,是低温焊条。焊丝牌号我记不清了。

网友:
我也想学学。楼下的给说说。

网友:
一般焊条J506就行,如果不考虑成本,那气体保护焊(SM-70焊丝)更好些。当然,焊后回火去除应力是必须的!

楼主:
吊具是不用回火的,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