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种粗糙度标注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1-04-28):
这是意大利的图纸上面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
看这个零件是做什么用的,可能是指那个地方的端面的粗糙度为0.8。

网友:
标错了吧?没见过这种标注

楼主:
我们是给老外加工的,没有拿到成套的设备,所以这个具体用途不清楚。现在正准备跟客户联系,不过现在圆环板已经焊接在平板上了,如果是要把平板加工到0.8的话,就很麻烦了。

网友(点评):
焊接后不精加工?太牛了

网友:
说不来,看了6、7年老外的图纸,从没有碰见过这样的标注方式

网友:
平面粗糙度Ra0.8。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网友(点评):
先磨方板再焊?

网友(点评):
焊完再磨减小变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见过,看样子像是平面粗糙度是0.8吧,要是的话看要上平面磨

网友:
没见过,有知道的请告知,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总不能说精加工后在焊接吧,那样加工就没有意义了。具体不知道这个标注是什么意思,如果只是标错了(没见过这种)也可以不加工的,上面圆环形板加工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