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缸同时动作问题

楼主(2011-04-28):
系统几个缸,如果各缸之间不同时动作,一个泵一套泵站就行了。要是各缸之间同时动作,负载也不一样,是不是要弄多套泵站多个泵呢?这样的话,这几套系统之间就是独立的了。

两缸同时动作,负载不同,一套油路,只能是负载轻的先动,负载重的后动,怎处?就算在轻负载缸的P孔加顺充阀当背压,也无法保证背压与重负载缸一样大,无法保证两缸能同时动作。

在轻负载缸的P孔加阻尼孔有可能行,但影响流量太很。

网友:
是的,可能如果用伺服机构,可以保证同步性哦。

网友:
LUDV  负载敏感阀,多路独立动作。

网友:
同4楼,过来向各位前辈学习,谢谢

网友:
用同步阀,查一下四平液压的产品.

网友:
这种工况使用同步分流马达,是最直观方便的解决方法。

网友:
可以两缸加略高于负载背压。且背压一致。

网友A:
有那种同步液压缸的吧
查手册上有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那种同步液压缸的吧
查手册上有得

有是有。那得看你的执行元件油缸是多大的。要是大油缸,同步油缸要做的更大,你有那么大的地方安装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行业新手,只是说了自己了解的,没考虑更多,更多的还是学习,呵呵

网友(2011-07-07):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EyMzcyMDgw.html这个效果最好

网友:
你要求是同时动作还是同步动作?

网友(2011-08-09):
用负载敏感阀,可以多路独立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