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氟龙组合件能压铸吗?主要成分是铁氟龙和石墨等耐磨材料。

楼主(2011-04-28):
零件是凸轮不知道能否用压铸的方法加工?精度越高越好最好是压铸好后直接使用。不知可行否。什么地方能做 。谢谢。

网友(2011-07-11):
我公司也做铁氟龙(F4)产品,你这个轮可以模压,开模具做出来,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需要后续加工,模压一般公差是正负0.15MM,我估计模压一次成型估计精度够不到

网友(2022-03-31):
来打卡,涨涨见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