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s] 做admas运动仿真,求助

楼主(2011-04-28):
大家好哦,呵呵,下面是我的一个三自由度并联机构,有三个驱动,就是液压缸驱动,我想问下,可以做出这个机构动平台的所有的可以达到的运功范围图吗,知道的加我QQ297033681哈,谢谢哦,做毕业设计哦,现在做不下去了哦

网友:
不是很理解你要玩什么?看了一阵没明白,
用 adams/solver 就可以解算这个东西,你的运动范围的解算是个理论模型,而实际限制取决于你的机构,比如绞点的限制,到一个位置就不能动了,到某点就出现奇异点,或力的不平衡状态,机构就不好用了,有严重的惯性力问题。
假如你只是模拟解算运动范围,这个很好解决,把限制点的角度玩对了,解算到实际限制点,就解算出你模拟的端点的运动范围,
以前大家都是手工解算,都没有问题,怎么现在有计算机了,反倒都不会呢?

大虾不是学机械的吧?毕业设计凑合一下就得了,何必玩自己不懂的东西,以后也没有什么用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指点哦,你应该看明白了哈,你会做仿真不,会的话加下我哦,我是不懂软件尼,加我QQ把,帮我解决下哦,谢谢了29703368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这个机构就是需要在考虑干涉和奇异位置的情况下进行可达空间求解,因为我是设计一个喷枪的转台,要知道这个转台的可以达到的运动空间范围,我已经有简单的数模,比这个图的复杂点,我现在用的catiaDMU模块做,但是没人指点,所以不会做了,我是学车辆工程的尼,所以机构方面的不是很懂,现在我不会用admas所以要找个会的前辈帮我做下尼。

网友(2011-12-17):
给个图片叫人去做,还得建模,好麻烦

网友(2012-02-29):
模型一起上来好了  还自己做模型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