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TM 1045这种材料相当于国标的什么材料啊?

楼主(2011-04-28):
若谁有ASTM标准里各种金属材料的性能参数及与国标的对照表请提供一份,十分感谢!

网友:
ASTM是美国标准。
请查阅附件对照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不过里面好像没有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呀,ASTM1045为优质碳素结构钢,在第2页里面就可看到。

网友:
就是45钢阿。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2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想下载,威望点不够怎么办啊?

网友(点评):
呵呵,耐心发帖攒呀。要不你求求老鹰

网友:
 ASTM1045相当于国内的45#钢,是强度较高的一种中碳优质钢,因淬透性差,一般以正火状态使用,机械性能要求较高时,采用调质处理。冷变形塑性中等,退火和正火的切削加工性比调质的好。ASTM1045用于制造强度要求较高的零件,如齿轮、轴、活塞销等和受力不很大的机械加工件、锻件、冲压件和螺栓、螺母、管接。
上海朝盛实业有限公司主营热轧、冷轧、镀锌、酸洗卷、镀铝锌板卷。尤其专注于宝钢产的汽车钢、冷轧低碳钢、冲压用冷轧板、冷轧碳素结构钢、高强度冷轧板卷等材料。
联系人:刘  鑫
手  机:15821953971

网友:
其实就是45#钢,通俗称碳结板

网友:
和国标的45钢差不多

网友(2011-05-31):
对,就是国标45#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