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solidworks2011启动慢的问题

楼主(2011-04-28):
  除了配置的方面,大家还有什么经验的没,因为相对我配置来说是绝对可以撑的起的了,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慢,打开欢迎界面有时要几分钟,听说禁掉局域网会好一点,各位有啥高见的么…

网友:
把插件都取消
如果配置均衡的话应该是内存小了

网友:
我有一次也是这样的情况,连接局域网,有时启动要几分钟,断开网络启动非常快,后来把杀毒软件卸载,解决了。

网友:
硬件要求比2010高许多。我现在都后悔升级了。以前的笔记本跑2010狠流畅。现在根本极少用,跑不动。

后续sw无重大改进则不再换新的版本。

网友:
建议你立即换硬件,这个软件也太耗这玩意了

网友:
我1G的内存 一直很尴尬
五一去升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4G内存.........................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
建议换用固态硬盘,将操作系统和SW都装在固态硬盘上,起动速度那是贼快贼快呀,超级快

网友:
如果你的内存足够大,比如可以达到8G左右,使用一个软件,将内存虚拟出一个硬盘来,将SW软件保存在内存里,起动SW的速度,那是无敌快呀,基本上几秒钟起动完毕,无敌快!

网友:
你用W7那就不好说了,其启动乱七八糟,有XP的可能会好点。将其虚拟内存加大点试试。

网友:
楼上的建议挺好,我想可以试试。

网友(2011-12-09):
没钱换啊。固态硬盘肯定好的

网友:
朋友电脑 CPU 内存与你一样,在XP32位系统用SW2010后来换成Win7 64位 SW2011速度明显感觉要快。如不是正版系统考虑换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