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平衡怎么做?请教高手

楼主(2011-04-28):
1.做静平衡是用什么方式比较好?是轴承式还是平衡架式?
2.采用平衡架式我们倒是有现成的——磨床用的,只是自己要做根心轴。但:心轴加工好后是不是单独先做静平衡,如果心轴本身有不平衡因素不是会影响试件的试验结果?心轴如果要做静平衡,是在开键槽以前还是之后?如果试件的内孔是H7级公差,心轴应该放什么配合公差?

网友:
轴承式比较方便,快捷
心轴加工好后一般就好了,应该谈不上再做什么平衡,类似磨床砂轮心轴
为什么要开键槽,开键槽就不平衡了啊,直接做个锥度轴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谢谢!
为什么要开键槽?——我的试件是齿轮,内孔是有键槽的,不装键就已不平衡了,也已实际使用情况不符了,那静平衡不是白做?

网友(2014-04-09):
有没有风机动平衡方面的讨论?

网友:
      1, 用砂轮平衡架。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