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外圆的四方刀杆可以轴向方式安装在车床的刀塔上吗?

楼主(2011-04-28):
车外圆的四方刀杆可以轴向方式安装在车床的刀塔上吗?(  就是像内孔镗刀这个方向安装.)

网友:
可以啊。装这样做什么呢?

网友:
当然可以了,绝对可以了。

网友:
看你怎么车了,要注意干涉

网友:
斜着装都是可以的,不过要先想想这样装是为了什么,切削时主偏角是多少?

网友A:
你想怎么装就怎么装,只是得考虑为什么要这样做?一般刀塔式车床都配有纵向刀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怎么装就怎么装,只是得考虑为什么要这样做?一般刀塔式车床都配有纵向刀座.

我想有车外圆的槽刀,车端面槽.  因为这样安装以后刀杆会短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