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304如何铣加工(8MM后的板材铣四边)?

楼主(2011-04-28):
不锈钢304如何铣加工(8MM后的板材铣四边)?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余量不大且光洁度要求不怎么高的,可以用直柄铣刀侧铣,注意走刀方向!

网友:
线切割割掉
如果是大批量的夹一块用端铣刀一边一刀搞定

网友:
精度不高可以几块叠加用锯床锯4刀。

网友:
赞同2楼说的,直柄铣刀侧铣。

网友:
立铣刀可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