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的低压管路管接头的标准号是什么

楼主(2011-04-28):
这样的 内牙,外牙的,直通,直角的,三通的,变径的, 标准规格的GB号是多少, 我想画些样图放在哪 方便平时画管路图用

网友:
C:\英科宇软件\机械工程师设计手册电子版

网友:
C:\英科宇软件\机械工程师设计手册电子版C:\英科宇软件\机械工程师设计手册电子版管件有种类和代号(GB/T13401-2005)

网友:
管件的种类和代号 (GB/T13401-2005)对不起,发帖不会,在学习中,请原谅。

楼主:
谢谢,有这个GB号就好了

网友:
文档设置好后怎么传不上去,是用复制到写字板上后操作的。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管子的种类和代号子GB/T13401-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