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那科MB报警

楼主(2011-04-28):
按了一次紧急停止开关之后出现了,然后按复位好了,不报警但是什么不能动,好像被锁住了
帮忙解决下

网友:
把电源关了  让系统复位    然后等两分钟在开启电源    机床复位   用手轮吧各轴移到负方向  然后回零
这东西 跟电脑死机一个德行

网友:
程序互锁了,国产的机床一般重启就好了。

楼主:
试过了关了一个晚上早上开起来还是一样的哎

网友:
能不能说详细一点,是什么原因停机的??

楼主:
报警参数意思是联动被锁住了

网友:
看坐标前面是不是有个兰色的I标志,如果有,那就是轴锁住了,要看梯图才知道为什么被锁住,然后解除锁住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
null

等待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