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不圆

楼主(2011-04-28):
内孔加工时经常出现不圆的情况,特别是长一点的内孔,除了车床的问题,还会有别的原因吗?

网友:
车相同尺寸的外园也不圆可定为车床问题,若外圆没问题那可能是装夹有问题

网友:
也可能是钻头的问题,由于横刃的影响,定心不准,导致轴线偏移,钻孔前加工端面,并钻一个锥孔,采用工件回转,可以避免轴线不直或偏移问题

网友:
我是个新手,没有经验,不过我想知道的是车内圆是怎样进行的,那个废屑怎样排出来的,这会不会有影响啊,望赐教啊。

网友:
不详细,说的不太明白

网友:
常见的是:1.主轴轴承间隙过大。2.加工余量不均匀。3.夹紧力太大工件变形。

网友:
砖头用再小一点的,镗刀杆相对来说比较厂注意走刀量····以前我做过的,这样搞好的··

网友:
分析原因:工件轴心线与刀头中心线偏斜导致余量不均匀。1、可能是车床问题。2、进给量过大导致工件变形3、 本身工件装夹基准与内孔之间的同轴度太差甚至歪斜。4、加工深孔过长,刀杆微量产生翘曲变形。2 w0 a* e: G/ u
以上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1.车床轨道磨损。2.工件长机床震动有跳动。3.孔深钻头跳动。

网友:
可能有这么多原因,又学习了

网友:
长孔内圆不圆可以检查下所用的镗刀是不是刚度不够,或者检查下机头的走位精度问题。

楼主:
本身工件装夹基准与内孔之间的同轴度太差甚至歪斜,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会不会是钻头不对称 太大刀 没打中心 外圆太差 壁厚 " ~( Z! P1 K" R
钻完光刀时候太大刀 刀身太小我自己都头晕了 看来我太业余了

网友(2011-05-30):
刀具让刀啊,刀杆多长?锋利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