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62的使用

楼主(2011-04-28):
我现在用的FANUC 0I mate MD     里面的G62不太懂
以前在三菱或者MAZAK上编程的时候不报警 (例如:G90G41G1D4G62X50.)    现在不行 请教下大家
是不是要注意那些问题啊

网友:
自动
内圆角的自动过载
G62
一旦被指定,在G61、G63和G64被指定之前,该功能一直有效
在刀具补偿期间,当刀具沿内圆移动时,过载加在切削进刀速率上压缩单位时间的切削量以便得到理想的表面精度。
内圆切削进刀速率改变

在刀具补偿方式下该功能有效,与G代码无关
内圆切削进刀速率被改变。

网友(点评):
我知道G62的意思 可是FANUC0i-mate-MD 是不是没有G62这个功能 或者是有要注意什么 反正我想上面一样写的程序就报警

网友:
一起等待高手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