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产的二手铣床不错

楼主(2011-04-28):
在大连,下半年想跟朋友合伙干点活,请了解的说说哪里产的铣床质量不错,没有非常多的预算,想买二手的铣床几台,车床一台,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接的单精度比较高
建议买新铣床
加工精度比较容易保证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到是,精度干活必须的按图纸保证的。因为前期投入,客户要求精度也不是很高,所以从经济型和资产先期投入性价比来看更前向与二手的。看了下一些台湾产的铣床,据说还行,不知道这些配件坏了容不容易购买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正牌的台湾铣床
二手的也可以
毕竟台湾的机器质量还是比较硬的
你那里配件好不好买就不知道了
在深圳铣床配件很好买

网友:
如果你不会维修机床,建议你买新机,否则受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