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与液压泵的同轴度怎么校

楼主(2011-04-28):
我们厂有一台液压泵和电机的震动很大,,原因是电机和泵的同轴度没校好,哪位高手有校同轴度的好方法没啊。谢谢了!

网友:
眼看,手摸,加垫片。

网友:
百分表找正。

网友:
加工联轴器要保证质量,安装底板要加工,要有百分表找正

网友:
空间小,用不上百分表,。。。。

网友:
我一般是用一块小平板,标着,目测。。。。精度不高。

楼主:
哪位高手能不能介绍下  百分表怎么校同轴度啊  具体的计算公式

网友A:
我可会校,(维修技师).你可看一下维修方面的知识.在这上面交流,也说不怎么清楚,并且要会操作.

网友:
由于制造和安装误差以及承载后变形和热变形等影响,往往不能保证两轴间的同心度,两轴将会产生某种形式的相对位移误差,出现设备震动大,,因此要进行两轴对中.方法有:打表法和塞尺法.(简单说法和作法)
1'打表法:一般用百分表校对中,方法和步骤:1).将百分表校对置零.2).设置校对轴系,一般以好校垫(工作处理,不影响别的轴线)的一方为校移方(调整轴).3).在假定基准轴上安装固定好轴的径向和轴向表座,并安也百分表.4),旋转被校轴系,就可得到相应的校正数值,根据这些轴上的径向和轴向数据就可知道两轴的相对位移误差了.
2;塞尺法:就是用塞尺去塞两轴联轴器的间隙,这就可得出两轴的相对位移误差.............

网友(点评):
实际操作经验最重要

网友B:
看看大家的方法真的是五花八门啊!什么都洗都弄上来了。也不知道大家真的做过这样的事情了吗!鄙人有幸曾经完成过这个光荣的任务。
首先是看看联轴器有没有移动的必要,一般情况下是不需要移动的。剩下的就是要看电机了。大多数情况下是移动电机的。在下面垫垫子,拆卸点东西,好让它们基本上同轴。最后一步就是关键的了,检验。
  既然是搞机修的,那么就拿个钢锯条,以背面的刃按在一个轴上,看看缝隙是不是合格。最后就是两个轴之间也要留有一定的距离。正好是一个钢锯条的厚度。麻烦楼主发扬下小马过河的精神吧!

网友(点评):
钢锯条多厚呀,如果两轴有轴向窜动不就出事了!

楼主:
谢谢 这位朋友了,不过这么校电机同轴度精确吗/  电机带的可是高压液压泵啊。

楼主:
高手 谢谢你的资料 O(∩_∩)O哈哈~

网友:
简单的事,楼主在那里,叫个师傅过去帮你搞定,省得您烦神

网友:
泵和电机最好安装在同一块底板上,使用梅花弹性联轴器,对同轴度要求没那么高

网友:
楼主说得很好。。。。。。。。。。。。。。。。

楼主:
我们用的是两个对轮,连接用的是尼龙销。经常断电机振动也很大。

网友(2014-09-11):
网上有没有测同轴度的视频啊,文字描述我看不懂啊

网友:
同轴度一定要好,我见过把泵的轴被绕断的,百分表校对。

网友:
首先从原理着手。
先假设泵和电机都是符合要求的。
接下来就是检查安装泵和安装电机的两个孔是否同轴,这两个孔的同轴检查应该比较简单

网友(2014-11-14):
引用 网友A:
我可会校,(维修技师).你可看一下维修方面的知识.在这上面交流,也说不怎么清楚,并且要会操作.

你搞大修设备吗?师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大家的方法真的是五花八门啊!什么都洗都弄上来了。也不知道大家真的做过这样的事情了吗!鄙人有幸曾经 ...

真牛

网友:
同意16楼 我们厂就用的梅花型联轴器 设备没有出现大幅度振动

网友:
都不知道什么样多大没法发表意见

网友:
一般电机与液压泵的的同轴度要求小于0.1mm,同轴度通过弹性梅花联轴器及连接罩的加工精度来保证。因为电机固定在底座上,电机法兰通过螺栓连接固定连接罩,连接罩上固定液压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