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特征相似的零件,画好第一个后,另一个在其基础上改动,不影响第一个

楼主(2011-04-28):
两个零件差不多 ,我画好第一个后,在其基础上改动,另存后发现第一个零件也改变了  怎么做到不改变第一个零件 又更简洁的画好第二个零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呀  这个也是个问题 知不知道什么叫 新建 复制

楼主:
这个我知道  有没有更简单的

网友:
另存的时候 把另存副本的选项勾上就好了!

网友:
要复制一个,然后改一下名称,再在里面改好了。

网友:
那是你设置没弄好,另存副本,整改文件名。然后修改。

楼主:
谢谢 各位   跟我的方法一样  有没有不另存副本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