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配体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28):
在一个装配体中,没被定死(不知道专业上怎么说)的零件是可以动的  但有时为了画图方便 总是把一个装配体作为一个整体插入另一个装配体中,之中能动的零件都不能动了     要怎么样使他能动

网友:
将子装配体的属性改为柔性,恰好知道这个技巧

网友:
这不应该呀,在图中完全可以表达出来的呀!你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网友:
你最好还是在前面的一个装配体中移动,以免装配关系乱了。

网友:
2#说的没有错,就是这个功能,上次可找死我了。也是看书看到的。

楼主:
谢谢各位
是2楼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可以吗?还真不知道 以前都是配合好了 再插入的

网友:
我试过,是如2楼所说那样,有的版本是零部件在还原状态下将属性把固定改成灵活,很简单的

网友:
2楼真是好人啊,这个问题困扰我老长时间了,谢谢谢谢

网友:
看来又学到了一个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