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28):
如果两个零件特征成镜像的关系  我画好一个零件后      我在第一个的基础上镜 像   我如何把镜像后的第一个零件不要  只要镜像后的那个零件  即只要一边  ,并且不影想之前画好的第一个零件图。

网友:
可以设置隐藏嘛

网友:
镜像后 应该是有选择 是留 是删 你不是第一天绘图吧 我刚学3天 都知道这些了

楼主:
cad有   solideworks没找到

网友:
你可以另存一个零件,把原来的的部分去除了

网友:
零件下镜像  然后删除实体

网友:
压缩或隐藏我认为都可以的。

网友:
我也在勤奋学习SW.还好啦!没什么问题

网友:
零件下,镜像,便有2个实体了。
再选择原来的那个实体,右键,删除实体。即得到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
我看没人回答正确,我也不会。等高手。

网友:
镜像实体之后可以直接选择你不需要的实体,delete删除;
镜像特征之后要删除某草图的部分拉伸就不可以了。
我不知道对你能不能就帮助,知道一点我就说一点吧

网友:
好像很难解决,不管压缩还是删除都会把镜像的部分也压缩或者删除掉,只能做个拉伸切除把不想要的部分切掉。

楼主:
隐藏是可以  压缩不行   有没有比隐藏更好的方法     隐藏了 实物还在  占空间

网友:
草图绘制里面,可以镜像后知留下镜像后的,零件不行,可以吧镜像后,原来的零件选上删除

网友:
我是隐藏起来的!也可以压缩的哈,我也是刚学的,幸好有个不错的师傅!

网友:
可以吧第一个零件的特征压缩掉!!!

楼主:
可以压缩嘛  怎么操作   我压缩后  镜像特征也没了

网友:
大家都回答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