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零件名称和如何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1-04-28):
请问这是什么零件?有没有国标?如何加工出来的?

网友:
这个叫花键  别的就不知道咯

网友:
这个东西叫花键  有标准的  单价修配可以线切割或者铣削   批量的话可以用花键铣床   听说还可用花键滚刀加工(没看过)可以上一些标准网站搜索一下标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花键,滚铣、插,和齿轮加工类似

网友:
花键轴,我们公司一般插齿活滚齿做的了

网友:
不明白,学习下。。。。。。

网友:
花键轴,拉刀、滚、铣、割应该都可以做

网友:
线切割能行!!!!!

网友:
要求不高的传递扭矩花键,铣、滚、插、刨、线切割等都可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