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小钢厂兼职,蜗轮蜗杆减速机润滑问题,请教

楼主(2011-04-29):
兼职的小冷轧钢厂。检查以后发现其蜗轮磨损严重有烧损现象。铜泥多。发现其润滑油为32#油。并且其所有减速机润滑油都为32#油。几乎没有润滑性。现在给老板建议采用90#或者150#极压齿轮油。请问蜗轮润滑采用哪些润滑性价比高?如果用90#+蜗轮润滑复合剂效果如何?

网友:
不好说,影响因素太多

网友:
坐等高手来解答!!!!

楼主:
蜗轮蜗杆系统主要是蜗杆在蜗轮上滑动。这就要求材质具有良好的耐磨性与跑合性。润滑要良好。只是不知道性价比高的润滑油有哪些。现在材质无法确认与更换(私人小厂)。间隙已经调好。只有润滑可以动了。

网友:
除了润滑油品号以外,还要看你的润滑方式了,看你用飞溅润滑还是强制润滑,另外轴承的旋转精度也会影响润滑效果的。

网友:
学习了。5楼说的因素很关键。润滑方式影响很大。

网友:
润滑油和添加剂的选用。蜗齿减速机一般选用220#齿轮油,对重负荷、启动频繁、使用环境较差的减速机,可选用一些润滑油添加剂,使减速机在停止运转时齿轮油依然附着在齿轮表面,形成保护膜,防止重负荷、低速、高转矩和启动时金属间的直接接触。添加剂中含有密封圈调节剂和抗漏剂,使密封圈保持柔软和弹性,有效减少润滑油漏。

网友:
是否可以添加二硫化钼增加润滑性能呢?

网友:
可以试试锂基润滑脂,效果还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油池润滑。没有循环。温度大概60-70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锂基脂不利于散热、以前的·单位试验过的。温度很高。

网友:
润滑不仅与润滑方式有关
还与传动方式、润滑介质关系到散热变质等

网友:
楼主就是一个凑合的工厂,想用一些凑合的土方法来解决问题,是不是?
220#齿轮油算性价比可以的。
油池润滑也是可以的,液面位置注意一下。
加MoS2,锂基脂不可以,会使温升,磨损加剧,EP添加剂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是上来学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小厂,不到10人(加上我)全是小冷轧机。原来我去之前用的32#液压油。根本没有多少润滑性能。所有的蜗轮减速器,人字齿轮箱等都用的32#液压油。叫老板买220#齿轮油,居然不相信换油就有改善。还是与生产厂长一起要求才勉强买了50公斤。压下螺母钢的。球面垫钢的,叫换青铜的,老板不干。铜贵了。那只有加强润滑,把球面垫用角磨机磨出油槽。先兼职干着再说。说是设备主管,其实主管与工人都是我。呵呵。

网友:
学习了,很受教

网友:
感觉还是用涡轮蜗杆齿轮油吧这是专门为这种齿轮润滑的,实际上也不必220齿轮油贵多少,但要是把故障排除了,剩几个同轮子什么钱都有了

网友(2011-05-31):
我们公司用的是二硫化钼 锂基脂

网友:
润滑方式和润滑油都有关系,涡轮蜗杆齿轮油不能选择普通的工业齿轮油,最好选择PG类的合成润滑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