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杆轴的设计,请教

楼主(2011-04-29):
我的毕业设计是有关蜗杆涡轮减速器,但我蜗杆和蜗轮设计好了,设计蜗杆轴时遇到问题,现在只蜗杆的相关参数,但设计蜗杆轴的各轴段数据(直径、长度)怎么去确定呀。
如何确定一下图片中的各个数据。
蜗杆结构为车制蜗杆。已知d1和L1。

网友:
单看轴是设计不出来的,还要配合你的箱体结构尺寸以及你箱体内部零件的分配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按最普通设计呢,轴上只有轴承,密封圈,轴套,箱体大小不考虑。要怎么确定呀。

网友:
回复 网友B:

箱体大小怎么会不考虑呢?你是做什么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让箱体去配合蜗杆轴,我的箱体是焊起来的,对尺寸要求不是很大,只要能装下蜗杆和蜗轮就行了。

网友:
一般是要校核才确定你的轴直径大小、根据你的受力分析、寿命等等确定

网友:
一般毕业设计时你设计的主要零部件都是要求校核的、这个机械设计里有

网友:
材料力学里面的知识啊,你找本书一看就知道了。
主要看你这个轴的转速与齿轮所传递的功率多大,看扭曲的程度和弯曲的程度,根据材料查表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哦,对了,我也是现学现卖的,看你标注的尺寸,应该是粗略的,那么只需估计一下大概的就可以了吧。我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