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螺纹!!

楼主(2011-04-29):
车床是凯恩帝系统的
螺纹长度22MM、小头31.5MM   大头32.5MM    牙距2MM    谁能把这个螺纹程序编给我啊,
我是自学的,没做过锥螺纹 哪位大哥帮帮小弟吧

网友:
你那系统我没做过,你可以到网上找找

网友:
G0X38.
Z2.
G92X31.6 Z-2. R-0.5 F2.0
X31. R-0.5
X30.7 R-0.5
X30.54 R-0.5
G0X38.
Z1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面的R-0.5 不加可以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R-O.5是什么 意思 ??我 到 现在还不明白

网友:
找一本说明书看看就知道了这很简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外螺纹?还是......说详细些。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外螺纹!

网友:
没有R  走出来的就不是 锥罗纹了;R=小头减大头/2

网友:
G00 X35  定位到车螺纹起点
Z5    定位到车螺纹起点
G92X31.6 Z-2. R-0.6 F2.0     螺纹切削
X31. R-0.6
X30.7 R-0.6
X30.54 R-0.6
G0X35.
Z100.

网友(2012-05-11):
不太明白

网友:
没做过凯恩帝系统,可以参考机床说明啊。因该有的。。
        三楼给的程序跟 发那科 的G92锥螺纹加工程序很类似。。

网友:
O12;
G0  X38. z2
m3 s500;
T0202;
G92X38 Z-18 R-0.5 F2;
X37;
X36;
X35;
G0 X100 Z100;
M30;
我是这样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