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问题

楼主(2011-04-29):
比如把一个矩形用线画出再把面拉出来?人后把面连接里面是空的还是实体啊!~?

网友:
语无伦次,你不知道不要乱说。

网友:
当然是实的了,实体嘛!钣金的是空的了

网友(2011-06-07):
说的不清楚,剖开看看就清楚了

网友:
可以, 使用逢合命令  可以, 使用逢合命令

网友:
在拉伸的时候有成实体和成片体两个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