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0 厚4的垫片45号钢的 有谁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吗?

楼主(2011-04-29):
如题:一个小问题,M20 厚4的垫片45号钢的 有谁做的,说说是怎么做出来的?很多同志做了很多年都不知道一个小螺钉是怎么做出来的,扫一下盲。

网友:
冲模应该可以~~~

楼主:
具体点,原材料用什么,然后用多大的冲床冲。

网友:
是啊,越是简单的东西越容易忽视,我觉得应该是用4个厚的钢板冲压,然后做个表面处理,期待高手指教!

楼主:
那先要用剪板机剪40*40的方片,然后冲压外圆和内圆了。这样很废料。

网友:
在这里抨击一下,我们国家的教育多么失败,工程师都不知道垫圈如何生产的?我们和国外的工程师打交道,几乎对任何标准件都相当的了解,从生产到使用;垫圈就是用钢板边角料冲压而成,一只一只地;如果需求量大,可以用定制宽度的钢板,直接用高速冲床冲制而成;如复杂的垫圈(齿形垫圈)还要开连续模才可以生产。

网友(点评):
所以大侠您义不容辞,不吝赐教。钢板是条形的吗?剪板机剪下来?可不可以用带料?

楼主:
不知道的并不是在少数,而是知道的没几个。

网友:
楼主的这种思想很好,小小的垫圈给我们巨大的启示,谢谢楼主!

网友:
小小的垫圈还这么大惊小怪的,浙江小厂都是用边角料冲压出来的。

楼主:
哦,紧固件做的好也是不容易的,汽车里面用的螺丝,中国制造的基本上都会断。如果你做的螺丝可以不断的话那你就发了。

网友:
是啊,别看零件小,做起来里面的学问还不少呢。

楼主:
能详细的解释这个问题的还没有,看来论坛里没有做这一行的。

网友:
小小垫圈是用冲模冲出的,然后经过外表处理(如镀铬。发蓝等处理)。

网友:
楼主说是M20的,不知是内螺纹还是外螺纹?走心机可以加工吧,很快的。我的供应商给我们供很多这样的调节螺母,并帽。

网友(点评):
我说的是垫片。

网友:
国内做标准件,都认为产品简单,价格低就好;很少工厂注意产品质量;例如,8.8级的螺钉,很多小厂都不能达标;但一些大厂的产品,还是不错的。例如常标(大力牌)相当不错。晋亿,东明等品牌,大厂材料,热处理等等。都是非常规范的,小厂从材料,热处理等诸多环节存在问题。

楼主:
是啊,中国的汽车螺栓没有那个是不断的。

网友:
哈哈哈,工程师不知道不奇怪,不见得工人就不知道吧!机修人不知道,那这人一定是混混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