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数控车床HTC1635,内锥尺寸变大,怎么解决?

楼主(2011-04-29):
沈阳机床厂的数控车床  ,型号HTC1635 , 数控系统 FANUC Oi MATE。  去年3月进的厂 ,现在的情况是车削内外锥时,加工两三百个工件后(工件直径60左右),逐渐的内锥尺寸变大(大概0.1至0.12),外锥余量逐渐的就车不到了。在“手摇”模式下,打表,手摇沿Z轴移动,摇一格(进0.1),退一格(只有0.08),相差了大概0.02.

请问是什么问题呢?怎么解决呢?

网友:
反向间隙,改程序

网友:
或改完程序后,重新调整一下中拖板丝杠的间隙。

网友:
不会吧,改程序,起不了作用的,先调整机械间隙,然后打反响间隙,最后通过系统进行补偿,最后再测反向间隙,看生效没,最后才能加工,改程序不起作用的,从参数进行补偿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们   我们试一试  5.1后再看

网友:
机床反向间隙不能用手摇检测,要用程序,还有就是先检丝杆后检机械部分.

网友:
丝杠有问题吧,沈阳床子很烂,拼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