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数控车削内径的时候尺寸经常变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4-29):
45#钢.经过热处理硬度28-32度的材料....内径尺寸101.6公差正负2个丝  深10个   加工中经常出现尺寸变动几个丝....一会大几丝  一会小个几丝.......请高手解答下     谢谢  我用的是机械刀....刀剑圆弧是0.4的.........

网友:
是不是刀杆伸出太长了,如果不是,那就是床子可能有点失步,我以前也遇到过,后来改用焊接刀就差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也可能是刀具在车削的时候挤压导致的微量跳动,机械刀(机夹刀)是通过挤压进行车削的

网友:
变动的因素很多,你这样试试,用三把刀车,第一把粗车,第二把刀半精车给精车留40丝的佘量,再用最后一把刀精车至尺寸。看看有没有变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用焊接刀车过的.刀具磨损太快所以改用机架刀....... 电机失步是什么       我对这不是很了解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操作的数控是装4把刀的.已经用了3把刀车外园和端面..所以装不了.........

网友:
一会大,一会小,呵呵,你的回转刀架有毛病,重复定位精度是多少??如果要求尺寸一致,方法是有的,就是在二次装夹的时候统一精车这个尺寸。

网友:
俺是跟帖学习滴........呵呵

网友:
八成要搞丝杠轴承了,我有映像,好像以前我们厂有个数控也是这样,最后自己越修间隙越大,最后没办法找机床厂大修了

网友:
先检查下X向的间隙如何/

网友:
精车余量也会影响的,还有,如果精车不是最后一把刀的话,其他刀在进入孔的话里面的铁屑会划伤表面的,影响尺寸。。。。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我找到原因了      是机架刀粒角磨损了不够锋利....换个角就好了

网友:
打下定位精度和重复定位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