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 一种加工中心刀具,能钻又能铣?

楼主(2011-04-29):
我需要 在厚铝板上加工孔与各种镂空的图形
最小孔直径6.5
有没有 一种刀具  能钻又 能铣
可以钻出6.5直径的孔
又能铣出 其它 图形

网友:
平底立铣刀刃口过中心点的是可以钻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 这能钻
不过 这种铣刀 轴向进给速度 与寿命
与钻头相比 一样吗?

工件上 6.5 这种规格的孔  比较多
刀具厂家  推荐我  先用钻头打孔 再 用 铣刀
无奈 我的 设备 不到 刀库。。。。。

网友:
AL-COHE.pdf这个不知道是不是LZ说的

不过是螺旋钻孔,好处是可以一支铣刀替代多种钻头

网友:
如果进给速度和钻头一样,你觉得钻头还有存在的必要吗?不过比较接近了
但是这种铣刀是铝合金专用,所以寿命不会差

你如果是同几种规格,主要是钻孔,还是老老实实用钻头
这支铣刀适合那种孔种类多,数量又少,不值得多花时间换钻头、多花钱买钻头的情况

网友:
查查三菱刀具综合样本,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B:
认识的有个老铣工偷懒,把高速钢2刃铣刀前面磨成118度钻尖,就又钻又铣了,硬质合金也可以啊

网友:
平底立铣刀刃口过中心点的是可以钻孔的!钻孔太多就换刀杆,

网友:
可以用键槽铣刀,即可以铣又可以钻。

网友(2011-06-18):
楼主要是加工板的话,可以定做个刀,前面是钻头,后面是铣刀。钻头钻下去以后,后面的铣刀只能侧铣。所以这种刀只能做厚度不是太厚的板,钻孔和铣削的速度不受影响。如果不是通孔的话可以用单刃刀或者一刃过中心的铣刀加工,这样轴向进给要慢一点。

网友:
别说铝了现在航空发动机用的高温材料位置度要求高的时候都是用铣刀直接铣,现在硬质合金两刃基本都过中心,加工孔没问题

网友(2011-08-30):
可以用键槽铣刀

网友:
直接订做一把复合型刀具好了,前钻后铣

网友:
用合金的键槽铣刀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识的有个老铣工偷懒,把高速钢2刃铣刀前面磨成118度钻尖,就又钻又铣了,硬质合金也可以啊

我也见过相同的例子,其实这就叫创新,其实懒人都是聪明的,哈哈,个人认为。另外钻头前端磨平当铣刀钻孔,效果也不错

网友(2011-11-18):
这想法好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