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条Z轴弧线的程序

楼主(2011-04-29):
我想铣一条槽,长200,宽60,深13的,样子跟碗状差不多,不过是椭圆型的,我用的是成型刀,60的宽度可以一刀铣过,有没用办法能够在Z轴直接铣弧线,我的机器是法那克立铣床,哪位师傅能教教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述说不清楚.不明白你想要的是怎么样一个弧线.是深13的一个椭圆呢还是?

网友:
看楼主的表述是不是要在XZ或者是YZ平面上铣弧线啊,如果是的话用G18或者是G19就可以实现了。具体用法你可以参考发那科的说明书。

网友:
椭圆的话必须说明下长短轴的尺寸 起始点的位置有没有角度 其实应该不难的  简单的一个宏程序就可以搞定了 实在不行就 画图 用圆弧拟合

网友:
能否来张图纸啊,那样才好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