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管能感觉到震动,主轴也是,怎样解决?

楼主(2011-04-29):
液压油管能感觉到震动,主轴也是,怎样解决?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油管能感觉到震动是正常的,主轴是指泵的主轴吗?那样的话应该看看电机和泵同轴度了,也就是所谓的找线。

楼主:
无心磨  静压轴承主轴  震动    主轴不转的时候都抖的厉害  求高手指教

楼主:
怀疑液压系统故障  油也换了  15#主轴油  泵也换了 故障依旧  压力现在正常   圆度不好   开液压 不开主轴  也一样的抖

网友(点评):
老鹰兄又乱加分,根本不是液压上的问题。

网友:
应该查一下液压系统,个人观点也许是电磁阀锁紧功能差,也可能回路背压力过大

网友:
看看是不上因为有空气而引起的呢,看看油箱的油有气泡吗

网友:
液压冲击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正常的。。。。。。。

网友:
呵呵,主轴和静压轴承没救了,不用再折腾别的了。
顺便做个广告:
如果要修,呵呵,2.5万元,一口价。
如果需要请留下电话。

网友:
这么贵的休息费啊。。。。。

网友:
无心磨  静压轴承主轴  震动    主轴不转的时候都抖的厉害.
说明:主轴静压轴承轴瓦磨损了,需修复.加垫调整等.

网友:
是不是同心问题?  我在学习~~

楼主:
谢谢个位高手  问题已经解决    换油后 就不抖动了    应该是油黏度不够  一开始怀疑薄膜反馈阀损坏   替换后 问题依旧  换油后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   ~~无心磨  静压轴承主轴  震动    主轴不转的时候都抖的厉害.
说明:主轴静压轴承轴瓦磨损了,需修复.加垫调整等.2 t!!!!~~~~ 不转的时候 都抖   只能证明液压问题吧!!???

楼主:
呵呵,主轴和静压轴承没救了,不用再折腾别的了。
顺便做个广告:
如果要修,呵呵,2.5万元,一口价。
如果需要请留下电话。
   凡人一个   这个老兄  真会赚钱啊   都不东就几万  厉害

如果要2.5万  我不如直接把床子报废  买新的了 静压轴承如果  轴承不行了的话  那也 该报废了  我们床子  都快十年了

网友:
看看溢流阀,可能压力调的不合适,油温高吗。?

楼主:
具体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4台这样的床子!! 有一台出问题   天冷的时候都很好  天热 就不行了  换了一次油 没用  又换了好点的油问题解决    可能是 黏度的问题吧!!!1

楼主:
我就不明白了  为什么   会震动的呢  ??  压里都能上去 要求1.5    怎么就会抖的呢   油管用手摸着抖的厉害!!

网友(点评):
具体是什么型号的无心磨?哪里产的?

网友:
不知你说的是什么设备的液压单元,有些液压元件对液压油是有要求的。如果油中没有气体阀组正常,不存在外界干扰因素。说一下本人对齿轮泵工作不正常的分析。一.  造成噪音严重和压力波动的原因为;(1)滤波器有污物,(2)油位不足,吸油位置太高。(3)泵体与泵盖不垂直密封。(4)泵的主轴与电动机联轴器不同心。(5)齿轮啮合精度不够。(6)泵轴的油封骨架脱落。二.造成输油量不足的原因为;(1)泵轴向间隙与径向间隙过大。(2)泵体裂纹与气孔泄漏。(3)油液黏度太高或油温过高。(4)电动机反转。(5)压力阀失灵。(6)滤波器有污物。三.齿轮泵运转不正常或咬死;(1)泵轴向间隙及径向间隙过小。(2)滚针转动不灵活。(3)盖板与轴的同心度不好。(4)泵中有杂质。(5)泵的主轴与电动机联轴器不同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