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成型刀精确加工直锥齿的相关问题

楼主(2011-04-29):
在标准球面渐开线齿轮副基础上,取分度线中点附近一定角度的剖截面,与齿面所得截线即为成型刀具基本刃形。
刀具走的轨迹是一圆弧,如下图动画示(网页慢,下载后用ACDsee观看效果好):

然后再根据啮合痕迹结果,对原齿轮副进行修形;反复调节几次,发现可以得到很理想的接触痕迹,特别是对模数小于1的锥齿轮,模数小于0.5的,效果更佳。

听有的朋友说,也拿成型刀铣锥齿轮。我想请教一下:

1. 采用的是哪种方法?单面铣还是双面铣?
2. 有否预测接触区、啮合痕迹?
3. 精度能达到几级?

希望不吝赐教!

例如:M=0.5,Z11:Z10,直锥齿,20000rpm。怎样的成型法加工,才能保证齿形从而噪音、寿命的要求?
外形图:

我用此成型刀弧线法加工,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如下图。
原型的接触痕迹:

零件的接触痕迹:

麻烦在于,成型刀得特制。不知诸位还有没有别的好办法?

网友:
动画示意图做的很漂亮。

楼主:
有关模数问题

采用此方法,模数小了效果好。

M=1.5

M=0.5

一般说来,啮合区长度与齿宽的比值:
M0.5,50%左右;
M1.0,32%左右;
M1.5,25%左右;
M2.5,17%左右。

楼主:
刀具问题
随齿数比变大,刀齿形差别就变大。

Z13:Z27齿轮副的成型刀齿形比较:

网友:
回复 网友A:

1. 成型刀可以铣直伞齿,是在批量小,修配等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使用,一般采用指型铣刀或者片铣刀进行加工,部分可单面也  可双面,还有一种是靠模仿形刨齿啊 ,还有一种圆拉削法,适合大批量,格里森也有这些机床
展成法加工:展成成对刨刀加工啊(效率低)。展成铣刀盘切齿啊(中小批量)。或者粗铣后磨齿啊都是展成法加工
不管怎么样,都是近似加工,齿廓表面实现真正的球面渐开线比较困难
2.接触区域对于锥度齿轮以中间靠近大端为理想状态,仿形加工只能预调-测量-调整-加工,齿轮啮合仪跑合后调整,噪音控制只能根据经验调整
3.不过你的齿轮20000rpm,必须将噪音控制考虑在内。这个怎么控制我也不知道了
4.对于精度,我当时仿形加工的直伞齿部分参数超差超的已经在GB11365-89 上查不到了,不过后来发到国外也在用

个人意见,供参考

补充一下,你的动画做的很不错

网友:
也在做齿轮,冒昧问一句,这是用什么软件做的动画?

网友:
学过的都忘记了,要充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炼狱的悉心交流。

加工误差的关键问题,在于事先预测和过程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UG6.0的运动仿真做的。

网友:
这类设备,天津精诚有独到的东西。不知坛子里有没他们的人。

网友:
我就知道磨齿机加工齿的

网友D:
LZ提到了“怎样的成型法加工,才能保证齿形从而噪音、寿命的要求?”。
Lz是不是想找到一种成型法,使加工出来的齿形与理论齿形无限接近,从而达到降噪的目的?

这里有个问题,事实上在齿轮的减振降噪中,往往并不是理想的齿形最好,而是往往加了修形。同时实践也证明,修形可以有效降低噪声。

另外LZ觉得,用成型刀具“加工“出来的齿轮副啮合痕迹与理想不一致的原因在哪里?
是否与Lz现在用的刀具刃形的求法有关?

Lz觉得是否可以通过齿轮副形状、相对运动求出刃具形状的精确数学方程。用这样的刀具去加工是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11-05-31):
引用 网友D:
LZ提到了“怎样的成型法加工,才能保证齿形从而噪音、寿命的要求?”。
Lz是不是想找到一种成型法,使加工 ...

斑竹你好!
我的意思是通过调整参数,再观察啮合痕迹及重合度,来解决由于安装误差带来的噪音问题。
对于传动力不大的齿轮副,圆润地啮入及捏出,是控制噪音的先决条件。这一项。是标准齿形所难以胜任的。

网友(2013-10-08):
目成师傅,我厂是用数控铣齿机加工直齿锥齿轮,大齿轮模数20.32齿数40,分锥度62度18分,小齿轮齿数21,轴交90度,修成鼓形齿,请教铣刀盘的刃形怎做,谢谢

网友E(2015-11-15):
一般成型刀干出来的齿轮都只是初加工,之后上铇齿机铇齿。达到一定齿深齿厚和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成型刀干出来的齿轮都只是初加工,之后上铇齿机铇齿。达到一定齿深齿厚和精度。

都是高手!

网友(2016-06-27):
这个动画做的很好,我很想学习。

网友(2018-01-27):
吴迪老师,想请教您,M0.5是怎么得来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