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舵机,请教

楼主(2011-04-29):
我在使用辉盛MG995舵机时,只要上电舵机就会转一个角度,信号线好像对它不起作用。
而我借用同学的其它型号的舵机时,就会按照程序编写的角度转动,不会出现这种信号。同学的舵机和我的区别是他的舵机比较小,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这是干扰,只要先加电再加信号就没事了,可我试过了却不行。

网友:
与你那个舵机的控制器有关系,可能是'上电动' 型的,许多控制器有这个功能,包括许多时间控制器,你用这个类型的东西,加电动,给一个反信号到你要求的角度,做初始位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