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根据网上下的DWG转的3D,Solidwork将成为机械行业的3D标准

楼主(2011-04-30):
这个花了6小时完成3D建模,工程出图(包括零件详图)。这样的速度估计是其他软件无法做到的。
高速的快捷定义尺寸全自动标注尺寸,仿真,干涉检查。DWG 2D转3D的速度 快的让人窒息(前提是需要精通SW,这个有很多技巧

顺便提下:本人现在在深圳一家公司做设计,公司专机产品往往有上百来个零件,有一部分老一些的工程师用的是CAD,本公司专机产品经常是需要修改……这对于那些用CAD做设计的老工程师来说,简直就是灾难。  用简单数据说明一下问题,SW设计制作100个零件专机,(包括总装图,零件图,BOM清单),我只需要5天时间(就一个礼拜,还要双休哟),公司有些老工程师需要20天时间,每天晚上还得加班几个小时,这还是CAD做的非常熟练的(键盘敲的噼里啪啦的……呵呵)。碰带改图,我只要修改几个数据OK老工程师改了总图,又改零件,时间不止是成1倍。2倍,3倍,4倍的都有。同样相同量的工作,我花一天做完了,就可以上上网,看看自己喜欢的东西。我每天准时下班,老工程师还在加班加点改……改……。
说这么多,其实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SW,是他让我思维变开阔,让我的注意集中在设计,而非软件。让我的设计一步到位,修改起来也是豪无差错,毫不费劲。尤其喜欢SW全自动标注尺寸,全关联TOP DOWN装配设计,智能库特征,宏,工程图标题栏属性全关联……这一切,无不让我的工作变的高效,简洁。SW,真他妈太叼了。

网友:
佩服,最近也在学sw希望有天能像你一样

网友:
可是SW做方案图的时候,和做大型装配体的时候,实在效率太低了

等你用SW画好客户认可的方案图的时候,客户都要关门倒闭了,不要说短时间内做好投标文件了,除非你的设备只是在你曾经做的设备上小改小闹,而且你还有建模好了的图库,否则建议你还是用AutoCAD来做方案图。

做大型装配体的时候,SW经常崩溃,尤其是做配管的时候,经常自动退出,频率非常高,电脑需要重启才能正常,导致效率急速下降,真是要人命。

大尺度的零件也容易崩溃,比如2mx3m的焊接框架,里面的结构多了,SW就非常慢了,你还不能添加焊缝,否则半天反应不过来。

大尺度的零件和复杂的装配体,转工程图的时候也容易崩溃,更过分的是,有时候你再也打不开你工作的文件了,因为出现文件错误了,你只能重来一次。

我记得SW2010,使用测量工具的时候,程序会死掉,我不知道那些家伙是怎么让软件测试通过的,真想把SW的设计人员和测试人员狠揍一顿。

SW并不像你想象的这么美好,就算做个小设备,你要想流畅稳定运行,除了你要有长期维护的图库外,还要有比较可靠的硬件,比如专业显卡以及对于SW的优化的驱动程序,还要有大内存,最后是带ECC的,还要有快速的硬盘,比如10000rpm的机械硬盘,或者固态硬盘,强劲的CPU虽然也不错,不过似乎看不到SW针对多核有什么优化,通常也只看到一个内核在工作。

100个零件左右的设备,用SW还是比较合适的,但也有费劲的地方,你要先规划好装配体的,尽量拆分成小的组件,否则还是容易崩溃。

网友(点评):
SW本来就是低端的产品

网友(点评):
眼光长远一点,,当年预测的 不都 实现了。

楼主:
首先,个人想鄙视一下你的电脑(:lol5年以前,或者更早之前),初步估计你应该是再用一台5年前的家用电脑做设计。
:lol其次,个人觉得你用SW时间不长,从你毛躁的口气似乎可以听出来,
:lol再次,个人觉得你一直用AUOTCAD的方法在用SW,哥负责任的告诉你,那样肯定你一定会崩溃。
最后我也想告诉你,我用SW曾经装配过零件数量超过1W个的检测线体(就是为了给客户看方案!)。我们这边也有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工程师,用SW做装配时,总是叫嚷电脑配置太差,不行。后面公司给他配了1W+的图形工作站。过了没几天,他又开始叫嚷电脑配置不行,还在骂SW软件很差很差……后面我看他做的装配体,我都要吐血了。完全是AUOTCAD的思维在走。
非常习惯AUTOCAD的老手,还是放弃SW吧,你自己痛苦也会少些。

网友(点评):
大哥能不能讲点实际的?或者用个实例来说明下SW和CAD间在使用思路上的区别?

网友:
4楼什么配置的,辛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厉害  ............楼主学sw多久了

网友:
不错,用SW做设计,规划和CAD不大一样,我做设计多年,CAD用了很久,05年接触SW,现在多不用CAD

网友:
楼上的电脑不行吧,SW还可以吧,不至于那么差。

网友:
sw比CAD效率好多  还是SW好

网友(2011-05-30):
回复 网友A:

本人新手,以前只会点CAD,不想以后被崩溃。在学习上师傅有什么建议的么?

网友:
都是行家啊!!!佩服!!

网友:
好厉害啊,求文件

网友:
软体的不断更新只是让用户更方便操作,关键是自己的熟练度,用得多经验就越多,现在90%的企业都是在用Autocad,我觉得平面与3D软体相结合使用才是真,在零件加工时各有所长,SW易学易懂,ProE逻辑性比较强,鄙人接触这行才五年,从设计到成品制作出来还能单独拿得下来,对比楼主,我是小巫见大巫,楼主有些地方说得没错,但我觉得您个人见解较重,如有说得不当,望见谅

网友:
刚学没多久SW,不知道大家说的用CAD的模式画SW是什么意思.不过我也感觉SW装的东西一多久容易慢,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网友:
sw最大的毛病就是旧版软件不能打开新版软件生成的文件

楼主:
AUTOCAD有老版本打不开新版本问题。

网友(2011-07-18):
软件是工具,经验与技术还是靠人实践与学习。

网友:
我现在尽量忘记Autocad的思路

网友:
支持,楼主最好用图片来说话,无图无真相啊

网友:
    sw用起来确实不错

网友:
很厉害哇
真的不错这是一个景点的软件

网友:
关键是设计思路要好 不然会乱套

网友:
一般一般。。。。。。

网友(2012-07-20):
作为一个新手,感觉CAD摸索着画个图好难。SW就不一样了,摸摸就可以画出图来,而且输出格式丰富,随便选,打印也相对方便点

网友:
总感觉SOL出工程图的时候标注有点乱,让人看不明白,可能本人水平不足吧。高手请评论一下。

网友:
SW在机械行业使用 确实非常不错!!!

网友:
你这个图很简单的,要经过大量复杂的试验才能验证一个软件的好坏。我虽然没画非常庞大复杂的图纸,但是感觉应该不是很好用,但是简单的零件图 这个够用了,很nice

网友:
请教LZ,你做设计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画的吗?

网友(2014-05-05):
楼主用solidworks太厉害了,向楼主学习。另外,这个solidworks的设计是一部分一部分设计然后装配到一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