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的刚性

楼主(2011-04-30):
看了很多人的帖子、都说国产机床和进口机床的区别在于国产机床的刚性不足、请教各位前辈在提高机床的刚性有什么好的方法?谢谢了

楼主:
什么是机床的合理刚度呢?从理论上讲,在保证充分发挥机床功率和性能的条件下机床的最小刚度,就是机床最经济合理的刚度。不能脱离实际要求,无限制地提高机床刚度。因此只能通过反复地进行刚度试验,使之接近经济合理的刚度指标。
机床系统刚度,对于端面铣削组合铣床来说,包括:刀具刚度、主运动系统提平稳性,机床结构刚性以及夹具和被加工零件的

网友:
你对比一下同样的规格机床,他们的净重就知道了。国际厂家十吨的,国内大厂可能几吨,小厂就更少些。
现在的机床,除非你有核心技术,否则经济型的都是在拼铁。

提高刚性应该是做好筋板布局,利用有限元分析薄弱部位和频率等。我也不大懂,所以才在论坛上提了个筒形筋板的帖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
感觉也是这样、现在的老板总要求降低成本、把机床设计的非常轻、所以可能提高机床刚性就得在其他方面下功夫了

网友:
机床得重量与刚性是有关系,但不是绝对性得.机床结构和装配精度才是关键,你要说重量得话,现在有很多无良得厂家在机床加水泥,要做一台好得机床除了有好设备还要有好技术.才能事半功倍,所以说好货不便宜,便宜没好货.

网友(点评):
老大,不要以为加水泥的床子是烂货,床身内封装混凝土是为了抑制震动,增加阻尼系数。当然这是有技术要求的,不是随便装点水泥就行。

网友(点评):
歪理,床身得刚性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得,

网友:
看看国际大厂的样本吧,他们的详细样本上有些提供了筋板布局的立体图,可以参考一下。他们是经过分析和实验的。

我说的重量是铸铁重量,里面的水泥或者封沙只能提供阻尼特性。不提供刚性。

楼主:
看了一些机床厂家的资料、他们提高机床刚性的方法是增加立柱或横梁的截面积、3大件的一体化设计等等、也就是尽量减少铸件的变形和少用螺丝连接、还有减少机床装配时的误差

网友:
焊接床身,加水泥增加阻尼,和不清砂一个道理

网友:
刚性是相对而言的,主要看你需要什么样的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