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瓦温度高,严重影响到了生产!

楼主(2011-04-30):
四辊可逆式热轧机每次更换工作辊后都会引起下电机轴瓦温度高(都是传动侧的轴瓦),严重影响到了生产,引起温度高的原因是什么呢?望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这个影响因素比较多,比如钢坯加热温度、轧制压下量、轧制速度、轴向冲击力,以及电机润滑系统性能(润滑油温度、粘度、流量、过滤器清洁程度等)。从LZ反应的情况看,建议检查一下电机润滑系统,包括对润滑油进行理化检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解答!!好像是下工作辊窜动造成的,可能也就是你所说的轴向冲击力造成的吧,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的吗??

网友:
很多原因的,,,,,,,,,,,,,,,,,,,,负载大是一方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滑动轴承吧。不知道你说的轴承温度高,是指的径向轴承还是轴向止推轴承的温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径向滑动轴承,在轴瓦两端还装有止推环的,在电机运转过程中电机主轴与止推环摩擦引起温度报警。

网友:
如果是这样,建议你检查一下止推瓦间隙是否符合标准规定,两端间隙是否均匀。另外,看一下止推瓦润滑结构及润滑情况,是否存在因止推瓦工作面研磨形不成油楔或者供油不畅而导致润滑不足的情况。
如果有可能,可以把止推轴承工作面照片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
null

是巴氏合金的定位瓦吗?如果其间隙过大就会造成轴向窜动过大。我单位一般为0.15-0.3mm。还有轧辊定位面要有高的表面光洁度,以利于减摩。润滑要充分。油质要好。还有一个你看轧辊有没有形成剪刀差。这样会造成非常大的轴向力。

网友(2011-06-26):
止推瓦两侧间隙应该比较大,10mm左右吧

网友:
要整体看,是一系统,不能只看到电机处。